变频器输出低频率时耗电量大,还是输出高频率时耗电量大?

楼主(2005-07-16):
交流......学习......提高 !

网友A:
在额定频率以下时输出频率越低,功率越小;
在额定频率以上时功率为恒定,与频率无关;

网友B:
楼主的问题,与负载的功率-转速曲线特性有关。耗电量大小取决于负载的特性曲线。
楼上给出了电机的外特性曲线的能力与工作范围。电机的外特性曲线所包围的面积,覆盖了该电机的所适应的负载特性能力。
电机在什么频率(转速)下工作省电,要从一条具体的负载特性曲线上去分析。不能笼统而论。如果非要说电机本身的,那当然是转速越低、且空载的时候,耗电量越小了。当空载条件下,转速为零的时候,最省电了。嘻嘻嘻嘻。但是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感谢朋友指教,在输出功率允许,不出现堵转的请况下,转速的高低对能耗的影响。(如一台设备由低速运行分几个挡次到高速),或某设备空转运行,到加工部件时提高转数,能否节能

网友B:
倒霉,又遇见一个好问的。
“在输出功率允许,不出现堵转的请况下,转速的高低对能耗的影响。”就交流变频技术的特点而言,没有影响。这就是交流控制的能耗有别于直流控制的能耗。特点很鲜明。
“(如一台设备由低速运行分几个挡次到高速),或某设备空转运行,到加工部件时提高转数,能否节能?”回答是肯定的,当然可以节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倒霉,又遇见一个好问的。
您一共遇到了几个好问的?呵呵!

网友D:
2楼的回答应该能得100分吧。(一般情况下,如果非得要抬杠,就给他找个转速越低,负荷越大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