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6):
我是完全不懂PLC,变频器运作的人,但上级给我这个问题...

变频器(6RA24)用什麽原理控制推动直流电机快,慢,顺,逆,运作.

是否一定利用PLC控制,如果不用PLC能做到快,慢,顺,逆,运作吗?

网友A:
靠!真的是遇到“完全不懂”的哥们儿了。(6RA24)不等于变频器。变频器是控制交流电机的,6ra24是控制直流电机的。亏了我还知道6ra24这么个型号的东西,否则,看不懂了。

直流电机快,慢,顺,逆,运作,既可以利用PLC控制,也可以不用PLC能做。换句话说,用不用plc都能通过6ra24控制器实现直流电机的快,慢,顺,逆,运作!

采用的原理,就是通过设置与激励6ra24开关量输入端子,实现直流电机快,慢,顺,逆,运作的逻辑转换。

楼主:
谢谢版主解答......

网友A:
不用客气,找一本6RA24的使用手册,看一看,看不懂了,可以来此提问。我会关注你并尽力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