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6):
·求助:水泵是42kw水管长6公里,两地用什么方法控计好.控制水塔水位自动给水。

网友A:
采用通讯方式较好,但只因控制自动给水成本不划算,可采用moden方式或网路方式,因距离太远.此方式较好!!免拉线!!

网友B:
要求不高在水泵处装个压力控制~
呵呵!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在水泵处装个压力控制~
呵呵!不知道可行不!

好方法啊,不知道能不能准确控制

网友B:
可以的啊 算好你水塔水的压力 调节好压力的上下限.

网友D:
水塔离泵6公里吗?

网友E:
用短信模块。

网友F:
用数传电台啊,可以达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数传电台啊,可以达到的
方法是不错?有适合工控的吗?当然价格不能太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在水泵处装个压力控制~
呵呵!不知道可行不!

无法停泵。

网友H:
如果泵和水塔距离6KM,还想自控的话,只能选电台。

网友B:
用精确的 压力控制 水满了就设定停止,低水位就工作 多试试看!理论上可以的.
应该可以控制到~0.1~0.2公斤的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