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运行停止故障

楼主(2005-07-16):
西门子S7200系列的cpu226中的运行老是跳回到stop的位置.此时SF和STOP的指示灯是亮的,把开关打到运行位置,一会又跳掉了,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把程序调出来看一下;

网友B:
应该是程序本身的事

网友C:
访问了不存在的(有问题)的点。

网友D:
很有可能是你在程序内部对某一参数进行强制,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无法对其进行取消导致停止.你可以使用PC连接PLC,在PC上取消"全部强制"后下载运行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的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鼎立相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