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6):
向各位电工高手请教一下,用万用表和摇表测量绝缘电阻有什么区别吗?
什么时候使用万用表,什么时候又应该用摇表呢?
比如:测量电缆线间电阻用万用表还是用摇表合适?

网友A:
电缆测量  用摇表测量

网友B:
摇表是模拟高压,也就是实际使用状态下的绝缘

网友C:
摇表测量的是实际使用状态下的绝缘!!!摇表好!

网友D:
摇表有500伏和1000伏的模拟电压,你测量时能模拟出它实际工作的电压,而万用表只能是几伏的电压

网友E:
测量电缆的绝缘电阻当然是摇表.而且还要根据电缆的电压等级选择相应的摇表.

网友F:
测量绝缘用摇表.而且还要根据电压等级选择合适的摇表。只有在绝缘特别差的时候才能用万用表测到数值。这时用摇表测量可能只有零点几欧了。

网友G:
万用表一般不是用来测量绝缘电阻的,因为它提供的工作电压太低,测量出来的绝缘电阻也不准确,所以只适合测量导体的导通阻值。而摇表可以提供高电压,使被测量的电缆或电动机处于模拟的工作状态,这样测量出来的阻值才是比较准确的。被测设备如果有故障有时候万用表会因为低电压而测量不到。所以还是测量绝缘电阻还是应该用摇表。

网友H:
也学到了东西呀!

网友I:
用万用表恐怕测量不出电阻大的绝缘,我通常是用万用表先测量 再用摇表 因为我万用表随身带  而摇表没有

网友J:
摇表测量绝缘用

网友K:
我曾经用过这两种测量工具,经大家讲解,我耳目一新

网友L:
不过,目前的数字表中的欧姆挡,测量电机的绝缘电阻值和摇表测量的数据差不多的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详细讲解!

网友M:
摇表可以电人啊,哈哈,以前我天天玩那个,用它测试步进电机的绝缘电阻,两根线一碰就有火花。

网友N(2005-08-19):
我可以!教你玩摇表不电人!就是两手把两根导线捏紧!就电不到你了!不过是500v啊!

网友O:
摇表测量绝缘电阻比万用表量程大,而且在摸似的电压下更精确!

网友P:
测量电缆时:测量它的相间回路用万用表比较准确;
               而测量它的绝缘电阻用相应等级的摇表去测量.

网友Q:
电缆要用摇表,而且G端要接电缆的屏蔽层,防止寄生电容将摇表打坏!!!!
摇表有500V,1000V,2500V等级标准,用在不同电压等级的绝缘测量上!

网友R:
[求助]
摇表的原理图谁有啊??

网友R:
各位朋友~我是个新手,想讨教大家~~有人呢感告诉我吗 ?摇表的线圈的数据有人有吗??我想看下~

网友R:
有人没有~~说句话啊

网友S:
因为兆欧表本身带有高压电源,而万用表和电桥用的都是低压电源,虽然测量范围有高阻范围,但由于电压低,反应不出高压工作条件下的绝缘电阻,所以才用兆欧表测试绝缘电阻。

网友T:
万用表是用来测电阻并不是绝缘电阻,绝缘,通上超过他的耐压电压后就击穿(即电阻为零)。所以选择二者要综合考虑。先看设备工作电压。不要用电压高的表测最高耐压低于表测量电 压的设备,如500v摇表测电话机。否则会损坏设备。你用测量电压很低的万用表去测量高压设备的绝缘电阻,其耐压很低的绝缘也击不穿,因此不能真实反映设备的绝缘程度。所以二者的选择需要你再看看书研究。

网友U:
同意第八楼的!说得很到位!

网友V:
在检测线路的绝缘时多半选择摇表;万用表是不准确的.我曾经就因为没有带摇表,用万用表检测电路时没有检测出来;差点把上一级开关打掉.很悬的

网友W(2005-10-08):
当然使用摇表了。万用表测不出的。

网友X:
如果万用表就测出绝缘电阻不好了,你也用不着再用摇表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