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6):
为什么RS485总线以差动方式发送和接受数据,就可以不需要数字地线?谢谢!

网友A:
485总线接受发送都是通过运放接入的吧

网友B:
你应该首先知道“地”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有这个“地”,如果明白了,你自然就知道为什么485没有你说的那个数字“地”了。

网友C:
既然二根线能够传输0和1信号,为什么非要一根地线呢?

网友B:
全双工、半双工、差分。基本概念。

网友D:
3楼的朋友说的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