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6):
我单位要求我负责一电机任务
要求 把额定电压为380V的电动机改为220
请问怎么改?  里面的线圈或漆包线怎么绕?

网友A:
如果是三相电动机的话,把Y型接法改成三角形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哥 那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
是否截面积都要重新算?

网友B:
打开接线盒,里面有六个端子,有三个端子是接线的,另三个端子一般用铁片连接,你的是星接改角接就用铁片把没线的三个端子和有线的三个端子各自连起来就OK了

网友C:
一切都可以化繁为简!

网友A:
截面积不需重新算;

网友D:
如果是星接是可以改为角接的,要是原来就是角接的话,就不能改为220V的了,有些电机是Y接法660V ,角接法是380V的。

网友E:
两种方法,改接或改绕:
改接时保证各极相组的所受电压不变,电流方向不变;最简单的是星-三角;也可以查表;
重绕时:接法不变,每槽导体数:NSC=U1NSC’/U1’;导体截面:AC=U1`AC`/U1

网友F:
10楼的很专业啊

网友G:
既然首尾都连接起来,那么220v的电L N接哪里啊!请赐教

网友H:
楼主的问题是:三相380v的电机如何改成单相220v的电机是吧?你看,大家都误会了!此类问题论坛上很多,楼主找找吧。

网友I(2005-08-19):
如果只是输入电压的改变,那么星—-三角改接就可以的

网友J(2005-12-18):
一般三相异步电动机11KW以上都是三角形接发。楼主的是那种呢?
可以把匝数=原来匝数÷根号3。再根据截面积相同的原则选线规等。

网友K(2006-08-16):
可不可以把你的三相电机参数和要改的目标说的清楚一些;因为Y接改△那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把三相电机改单相电机,那不是个简单的事情,要考虑好几套绕组及其参数。所以你最好把你的问题说的明白点

网友L:
最好把你的问题说的明白点

网友M:
把星形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N(2008-08-19):
大家只告诉他把Y改△可是引出的三根线叫他怎么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