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USB连接

楼主(2005-07-16):
各位大哥!帮一下忙!请问AB的PLC用USB转串口可以连接吗?用一般的USB驱动可以吗!是否还要别的驱动

网友A:
大哥,小弟不知道AB PLC 5/05 怎么能与笔记本电脑通讯,能否赐教,
电话号码13179631199

网友B:
买一个usb转232的大概50多块,可以用的。

楼主:
最好笔记本要带有RS232的串口!不能用USB转的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有的USB转RS232是不行的。

网友D:
AB的PLC可以用USB转的,我们试过的,就是市场上60多块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