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7):
短尾巴兔子
  主题:请教:用两台6RA70能实现电功率闭环吗?

我单位想做一个传动系统试验台,驱动功率500KW,想采用一台6RA70+直流电机驱动试件运转;同时,拟采用另一台6RA70+直流电机作为吸功装置,给试件加载。

显然,驱动电机工作在电动状态,而加载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请问:能否直接将加载电机发出来的电能直接馈送到驱动电机的交流进线上?

如果可以,有什么技术难点或注意事项?

另外,单独驱动500KW电机时,其额定电流为1000A以上,因此,电源进线的容量就很大,如果将加载电机发的电能直接馈送到驱动装置的进线端,是否可以减小网侧电缆线截面呢?

谢谢各位大侠指导!
--------------------------------------------------------------------------------
我需要你的帮助

楼主:
短尾巴兔子
  主题:请教:直流传动和交流传动的区别

请教各位:
1. 直流传动和交流传动各有什么特点?其应用场合如何选择?
2. 直流传动可以将制动能耗回馈给电网,交流传动可以吗?

--------------------------------------------------------------------------------
我需要你的帮助

楼主:
其实,楼上的两个问题是传动控制经常要遇到的工艺。如何处理好系统中的电动与发电能量分配。是目前很时髦的技术。传动控制中的节能与环保技术。不知这里的侠客们是否感兴趣讨论呢?

网友:
kdrjl
楼上所提的问题比较大。需要归纳总结。但是本网站、各工控网站的bbs都有过n遍的讨论。现在的自动化专业传动控制的教科书里也有归纳和总结,你完全可以自己来总结这个题目。那样对完成你现在要搞得那个传动试验台(是汽车变速箱试验台吗?)很有帮助的。
--------------------------------------------------------------------------------

网友:
短尾巴兔子
谢谢!也包括驱动桥试验台。
请指教一二:
1. 直流传动将制动能耗回馈到电网,除了6RA70外,还需要特殊的装置吗?
2. 如果使用交流传动将制动能耗回馈到电网,除了变频器,还需要特殊的装置吗?
--------------------------------------------------------------------------------
我需要你的帮助

网友:
kdrjl
我已经说了,想“真刀真枪”的干,做系统。一定要看书去。要有出处的理论根据。这么大的电流系统,不是开玩笑的。在网上得到的消息,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从你问的问题角度看,你还没有对电机的四象限工作原理搞明白呢,为你耽心呀。嘻嘻嘻。
1.直流装置进线处必须加进线电抗器和快速熔断器。其他的东西和一般的系统配置一样的设计,比如进线接触器、热保护...等等。相对来说直流系统简单;
2.交流系统,必须用四象限工作方式的,即整流-回馈单元+逆变器单元,而不是一般形式的变频器系统。
推荐交流系统,并且推荐AFE形式的交流四象限传动系统。尽管成本高,但是可以解决你的后续问题。
举三个例子(哈哈,刚刚看资料学到的。)
第一,AFE系统可以对电网反作用无公害。这一点,直流系统、可控硅组成的交流整流-回馈系统都做不到。尤其是大功率的系统,问题很突出呀。电力部门的罚款很可观呢。
第二,AFE的交流侧功率因数可以达到1,直流系统“打死他”也做不到。特别是,直流系统如果没有工作在额定工作点,那他的功率因数很低,发的那点电全是“垃圾”。一点也省不了电。采用可控硅的整流-回馈交流系统,尽管采用了共母线方案,但是交流侧功率因数问题也达不到1。
第三, 工作状态,AFE系统在网测突然发生断电的时候,自己是安全的,其他两种形式的系统会发生逆变颠覆,烧快熔、跳开关、过电流。会造成故障。
--------------------------------------------------------------------------------

网友:
短尾巴兔子
谢谢kdrjl!看了您的指点,我对AFE系统很感兴趣,不知哪儿能找到相关的资料?
还有,您推荐的AFE形式的交流四象限传动系统,尽管成本高,但是可以解决你的后续问题。对于下面的系统,电控部分大概要多少银子?
驱动部分:500KW/3000N.m/3000rpm,不可逆,1套;
加载部分:300kw,可逆,2套;
谢了!
--------------------------------------------------------------------------------
我需要你的帮助

网友:
M
kdrjl说的好
--------------------------------------------------------------------------------

网友:
kdrjl
TO 短尾巴兔子:
你在什么地方?能否告诉我你的单位?东风汽车(二汽)的?关于AFE的系统,几乎各大传动控制专业公司的产品都有,西门子的、ABB的、AB的、欧路的、丹佛斯的等等。有关资料可以自己去向各大公司索要。
再说明一遍,AFE系统是共直流母线技术的交流传动四象限系统。如果是3台电机,全都可以挂在一个直流母线上,3台电机的控制由共直流母线下的3台逆变器驱动,电动与发电控制可以是任意的。都是四象限的。与直流系统不一样,大家共用一个整流与回馈的通道。
--------------------------------------------------------------------------------

网友:
短尾巴兔子
谢谢kdrjl!多谢您的指点!
我以前就用过西门子的直流传动,从6RA24开始,主要看中他的性能,特别是保护功能,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任何故障。
这次想搞一个驱动桥试验台,由于驱动功率比较大,达到500kw,而耗散功率也与此相当,从节约能源的角度考虑,如果能像机械式封闭试验台那样,将耗散功率回馈到电网就好,这样才有了上面的请教,对您的帮助再次表示感谢!
既然西门子有AFE系统,我先到西门子网站去看看,应该也属于传动系统范围吧?
--------------------------------------------------------------------------------
我需要你的帮助

网友:
短尾巴兔子
TO KDRJL:
您说的AFE系统,是否由6SE70等组成?
--------------------------------------------------------------------------------
我需要你的帮助

网友:
kdrjl
是6se70系列的。
--------------------------------------------------------------------------------

网友:
kdrjl
我们同在一个行业的,属于内燃机行业。
先看一下有关的交流变频共母线技术的资料,你就会知道这种方案正是针对你的系统所需要的。
--------------------------------------------------------------------------------

网友:
短尾巴兔子
我会按照您的指点去学习交流变频共母线技术,希望以后能经常得到您的指点和帮助,谢谢!
--------------------------------------------------------------------------------
我需要你的帮助

楼主:
在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论坛里讨论了一通,贴在这里了。不知道为什么,这里面(此栏目)对四象限的驱动总是感兴趣的人少呀。

网友A:
我只知道直流的四象限运行,交流的也是一样吗??那本书上有介绍啊!无聊就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直流的四象限运行,交流的也是一样吗??那本书上有介绍啊!无聊就看书!
全都在陈伯时老师的那本教材里呢,自己去看吧。

网友B(2019-11-14):
我们公司主要做的就是传动试验台,对拖动 加载这块有很多经验,如果有需要 可以加微信18638877751像你说的问题如果电机电压一样变频器共母线的方式可以解决,最多加一个放电装置 这样成本是最低的,如果用能量回馈装置AFE,也可以解决问题主要问题是成本太高,并且回馈电网的电处理不好的话会影响你们电网稳定对其他用电设备造成损害。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电网反馈技术别说是西门子的,就是国产的产品,也能做到不影响周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直流的四象限运行,交流的也是一样吗??那本书上有介绍啊!无聊就看书!
全都在陈伯时老师的那本教材里呢,自己去看吧。

陈伯时老师的电力拖动控制系统这本书,我认为是搞控制的葵花宝典。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很正确。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闭环传动控制的基本原理没有变,变得只是控制器和操作手段。闭环传动控制的结构,基本原理和算法,都是一样的。万变不离其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