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7-17):
我有一欧姆龙变频器,型号:3G3JV-AB015,
                                         INPUT:200~240V,50/60HZ,20.4A;
                                         OUTPUT:AC3PH,0~240V,0~400HZ,8A,3.0KVA
                                         FILENO:E179149
    此变频器系我厂进口设备电控柜内一个备件,图纸上没有,也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请教各位朋友:   1、用在哪个行业的什么地方? 2、有需求的朋友,我可以成全他!
          我的电话:13206159851

网友A:
哪个行业都可以用,只要输出接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机接法为三角形),电机的额定电流小于8A即可。

网友B: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