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7):
各位好:
 我是个新手,想询问下,如何在WINCC中把数据传给STEP7中的定时器,就是如何在画面中修改定时器的设置时间值,还有一个就是如何把模拟量信号在画面中显示啊,我的电话是13852998003,小李,不胜感激啊!

楼主:
各位怎么不给我一些帮助啊,难道大家认为太简单,不值得一提?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我在这里焦急的等待啊!谢谢啊,我的信箱liyg80@sina.com.cn

楼主(2005-08-23):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其实就是那么简单,单说明这个论坛上的人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B:
在西子的编程资料的语句表手册里有,是个数据格式,看了就会了。《SIMATIC S7-300 S7-400语句表编程参考手册(中文)》6-4那一页,定时器指令。

网友B:
显示模拟量你就看看书吧,不会没有,这是最基本的吧!

网友C:
其实你把 定时器的具体时间换成 V区的一个地址,然后上位机修改这个地址中的数值就可以实现上位控制时间哪。 模拟量的设置在 硬件设置里面看。

楼主(2005-09-23):
感谢楼上的给予我的帮助啊,感谢啊!!!!

网友D(2007-05-15):
1. 建立DB6数据块,其中TIME变量TIME1 _TIME为WINCC设定值,S5TIME变量TIME1 _S5T为定时器使用值;

2. WINCC中建一个32位有符号浮点数,改变格式:LongToSignedDWord,连接DB6,双字,地址DBD16(DB6中TIME1 _TIME的地址)
3. 调用Libraries-IEC Function Blocks-FC40(TIM_S5TI),将时间值TIME(毫秒单位,即1000=1S)数据格式变量TIME1 _TIME转换成S5TIME数据格式的变量TIME1 _S5T;
4. 程序中使用TIME1 _S5T变量作为定时器的时间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