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7):
我单位近日购得日立SJ300-220FE变频器一台
 与济南亚民仪表公司产半导体扩散硅式压力变送器配合使用于水泵供水系统.
 水泵参数:功率11KW 流量32立/小时 转速2850 r/min 输入电压380V
 压力变送器参数:
 型号:YMY-600
 量程:0~0.6MP
 电源电压:24VDC
 输出信号:4~20mA
 在压力变送器接线端子处有三个接线点分别是+ - 地
 在这里想请教一下
 1:压力变送器与变频器的O O1 O2 L等端子如何连接(不用到电位器,频率由压力变送器调节)
 变送器电源可否利用变频器的P24电源,请给出接线图
 2:变频器各参数如何设置请给出参考和建议.
 3:该变频器A085功能详细介绍以及如何利用
 4:AT端子是什么?如何选?
 5:pid如何设置
    请高手给出帮助 谢谢!

网友A:
不喜欢日货。

网友B:
难道没给你说明书吗????

网友C:
1.需设定一个压力目标值,压力传感器反馈接入变频器辅助输入端子
2.PID设置比例,积分,微分参数,设置目标值来源(可以是面板设定也可以是模拟输入

楼主:
需设定一个压力目标值,压力传感器反馈接入变频器辅助输入端子
2.PID设置比例,积分,微分参数,设置目标值来源(可以是面板设定也可以是模拟输入
这个我明白现在就是糊涂在了压力变送器的三个接线点(+ - 地)怎么和变频器连接!压力变送器用变频器的24电源可以吗?

网友D:
问题太具体,无法回答。变送器为什么是三个端,应该问制造厂家。否则,没有用过的变送器真无法回答。

网友E:
+、—端子可能是用来接24伏电源的,地应该是保护接地。4—20MA应该接变频器的输入给定端子,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没有看到说明书,猜想可能是这样。

网友F:
说明书都没有,那只能退货了.

网友G:
压力变送器用变频器的24电源是可以的,但要把变频器上24电源的0端和模拟输入的0端连在一起。
压力变送器的三个接线点应该是(+ - 输出)。+接变频器上24V,-接上面的0端即可。我用的变频器MM430就是这样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