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8):
西门子 810系统,接通电源没显示!
显示器灯丝亮,显示器应该没问题.
后面有一个红发光管亮(不是显示器上的,是插在NC主板上的板子前面),意思是 ' NC 错误 "拨掉所有输入和输出.开机还是这样.
  显示器下面的PLC板子上有三个指示灯,右边这个有点亮,可不是很亮.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我记得一般这样的问题是软件的问题,你查看一下相应的软件装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