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_v5.3.sp1

楼主(2005-07-18):
我有step_7 v5.3.sp2,但没与受权盘,请问有没有办法安装使用, 如何安装?请指点

网友A:
step7没有授权也可以使用的,如果是sp2补丁包,那么是需要step7 v5.3安装盘才能使用的

楼主:
我是正版按装盘,偷偷考到硬盘里,就是安装不了

网友B:
转换成虚拟光盘看能不能安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正版按装盘,偷偷考到硬盘里,就是安装不了

别光说装不了,什么操作系统,装不了什么提示,这些总得说清楚才能解决问题吧

网友D:
授权要用SETP7 MOV工具转移的,不能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