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8):
各位高手:
  三菱FX系列的“PLSY”脉冲输出指令,只有用在晶体管输出的PLC。但我只是在PLC内部使用这些脉冲,不用输出,那么继电器输出的PLC能用吗?

网友A:
看你怎么用,说说看先

楼主:
如:。。。。。。
     LD       X1
     PLSY    K1000 D0 Y000
     LD        Y000
     OUT      C200 K30000
      。。。。。。
可以吗?

网友B:
将脉冲频率设在10以下是可以的,频率高了,继电器反应不过来。

网友C:
好像是不行的吧,继电器型(MR)不支持的,如果一定要用,要换成MT的了。

网友B:
几乎在所有品牌的PLC中,同一规格的T或R型输出的CPU主板是一样的,即指令系统完全一样。

楼主:
"几乎在所有品牌的PLC中,同一规格的T或R型输出的CPU主板是一样的,即指令系统完全一样。"
 所以只要不向继电器输出,我理解是可以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意见,只是继电器反应不过来

网友E:
还是用晶体管输出的吧

网友F:
可以!真的可以。。。。。。。。。。。。。。。。。。。

网友G:
虽然你在内部做了接收,但是实际Y0是有输出的,这样子会损坏继电器的,因为继电器触点是有使用次数限制的。

网友H:
1000HZ。没响应速度那么快的继电器吧.

网友I:
我想请问10楼的兄弟,你说不可以的原因可否为我们讲解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想请问10楼的兄弟,你说不可以的原因可否为我们讲解一下!

继电器的响应频率不超过10HZ,且此状态下继电器的线圈很容易烧毁;
还有疑问的话找台继电器输出的的PLC试一下,看能否用上一周;

网友K:
我同意不能使用的看法。

网友L:
继电器响应就要好几十毫秒,PLC扫描那么快,响应不过来的

网友M:
寡人也认为不可以.

网友N:
再不用输出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输出频率很低10Hz以下或者100Hz以上)

一、输出频率10Hz以下,应该可以,只不过继电器使用时间有限
二、输出频率100Hz以上,此时继电器线圈相当于获得频率为100Hz的方波,由于频率很高, 继电器将一直处于闭合状态,由于继电器没有连续的开闭,实际其线圈电流很小,不会被烧毁
频率越高,电流越小。

网友O:
如果Y0不使用输出,又想快速,可以打开PLC把Y0所对应的继电器卸掉不就完了吧,也就不会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