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7难题请教

楼主(2005-07-18):
小弟是在水电厂工作,使用PLC频率比较多,像PL7一般使用在排水泵的控制上,CONCEPT使用在机电设备控制上。由于使用PL7的时间比较少,所以不太熟练,在这里请教各位大哥几点问题:
1、PL7(proV4.2版本的)在WIN2000和XP下不能连接PLC,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具体设置吗?
2、现在我用笔记本在98模式下连接PLC也不行(以前可以),系统提示物理接连失败,具体的提示如下:

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y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SYS是自定义的名字)

我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本本串口坏了,二就是连接线有问题。所以我使用USB---RS232的线再次连接也是不行(串口设置里面不能使用COM5),我想请问各位大哥大姐到底是线的问题还是串口问题,或者是其它的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我是新人,请各位多多指教,多谢!!~~

网友A:
真的不清楚

网友B:
用排斥法啊,用别的本本和线试试啊

楼主:
PL7能在XP或者是2000下使用吗?因为我们这里只有1台本本装了98,呵呵

网友C:
可能是连接线的问题,我用过LG的,就出现过连接失败的情况,经检查是连接线断了。你看一看连接线是否有断的。

楼主:
连接线可以保证完好,我刚才换了本本去连PLC,不过是XP系统的。串口显示一切正常,只是连接的时候超时退出,又显示连接失败。怀疑XP是不是不能用PL7啊,如果真的这样,那我就只有在另外一台本本上装98了

网友D(2008-11-21):
COM5可能被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