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8):
计数器计数是否依赖于扫描周期?

按照PLC的原理,输入端在扫描过程中是不变的,那么计数器的计数频率是否最多只能是扫描
频率的一半(必需至少经过两个扫描周期才能判断输入端是否发生了跳变),如果这样,那计数器记录脉冲的频率应该在几百Hz以内(好像扫描周期都是ms级的),但我做一个s7-200的程序,发现几KHz的脉冲也能正确计数,难以理解?

同样的问题存在于累计计时器上, 输入宽度和扫描过程输入端的状态肯定是不一致的,那么,
长时间的累积,其误差不是很大,特别是对于频繁开关的输入端?

哪位能帮我解释一下,不然用的时候心虚...谢谢!

网友A:
比如像台湾永宏PLC,有4个硬件高速计数器和4个软件高速计数器,前者不受扫描周期的限制可以计920K的高速脉冲,而后者正如您说,输入频率必须小于扫描频率的一半。
关于累计计时器,在永宏PLC您可以把相关的输入点设置成捕捉式输入点,可以在一个扫描周期没结束时,进入中断。
京润和  www.jingrunhe.com.cn

楼主:
S7-200也是这样? 如果是的,那么S7-200的输入滤波怎么可能实现?  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