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8):
哪位知道组态王与plc通讯慢是怎么回事?  而且波特率调到高就连不上了 ,在画面上操作后plc 7、8秒才收到

网友A:
组态王里面需要设置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
Windows设备管理器里面也要设置COMx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
PLC里面也要设置PORTx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
请都试试,至少组态王和PLC的设置要一致。
京润和www.jingrunhe.com.cn

网友B:
不要所有的数据都搞成读/写的,

网友C(2008-06-12):
要采用自由口通讯或是MODBUS就快了

网友D:
plc数据的连续性也很重要!要使得组态王采集的数据是连续的,相应会快一些

网友E:
什么是Plc数据的连续性

网友F:
就是象1、2、3、4、5这样的连续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