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选择

楼主(2005-07-18):
请问各位高手空开和接触器一般如何选择?打雷时空开跳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般的空气开关是不带低电压保护的,不知道你的空气开关是不是有低电压保护的呢,如果带有这种保护,那么需要考虑雷击是不是引起了线路突然电压下降,如果没有低电压保护,那么主要考虑一下,线路是不是过电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