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8):
偶的电脑是联想天逸Y300,去年10月买的,做OMRON工程几个月,串口一直用的正常,从最后一次(今年1月12号)到现在有半年没用串口了,今天从PLC往笔记本里传程序老说无法与PLC通讯,同事的机子就可以,现在看没有参数设置的问题,我查看设备管理器COM1是正常的,那为什么无法与PLC通讯?偶的电脑里有几个GHOST系统备份,偶已试过用当时做OMRON工程的操作系统来连接,还是不行,为什么,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对了,今天要传的PLC程序是三菱A系列的.

网友A:
换其它的PLC试一下COM口能否可以用;
不行的话把系统重装一下;
还不行的话可能你的NOTBOOK要去维修了;

楼主:
试了AB的几种PLC都可以正常通讯,这个三菱A系列的就是不行,搞不懂。。。

网友B:
你可以连ab的plc的话说明你的串口没有问题, 要把 rslinx 关闭 才可以连接上别的 plc,因为rslinx一直把串口占着。

楼主:
偶把ab的卸了也不行,但是可以和三菱Q系列的连上,真是奇怪!

网友C(2005-10-04):
不知兄弟装的是WIN哪种系统的。正如4楼兄弟说的一样。把串口给占了。
我的电脑也连不上、A系列。
但是其它的都可以。

网友D:
APLC是最挑线的,我讲了很多次还是没人听,真是无耐啊!可以先选择透明模式试一下,不行就只能换线.别无他法.通讯口被占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且这么简单的问题也好处理的.

网友E:
通讯参数 笨蛋!!

网友F:
重新装系统,GHOST不行,我有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G:
选择模块透明模式!

网友C:
确实是串口被占用了。我装的是WIN2000系统的。如果装WIN98系统就可以通信
但是我的电脑不支持所以我就装了一个WIN2000的。同样。XP系统也不支持。
但是其它的PLC都可以用。就是A系列的不能用。真烦人。搞得现在程序也不能读出来。
因为通讯口占用的是COM1
所以我只能用COM2通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D:
把COM1和COM2互换.不过会影响到其他的.
而且也没有理由只是APLC啊?

网友H(2005-12-01):
笔记本电脑串口:笔记本串口卡(PCMCIA转串口)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好像http://www.peijian.com.cn 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看能否帮到你

pcmcia转串口卡   pcmcia 串口   pcmcia串口卡   pcmcia转串口   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的笔记本   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 232串口
笔记本电脑 串口   带串口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外接串口   笔记本 串口   带串口的笔记本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笔记本   惠普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pcmcia串口卡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的笔记本   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 232串口   笔记本转串口
笔记本串口和并口   usb 串口 笔记本   ibm笔记本串口   笔记本电脑 串口
pcmcia转串口卡   pcmcia转串口   串口卡   多串口卡   双串口卡
笔记本串口卡   串口硬盘安装保护卡   串口阵列卡   串口卡驱动  带串口的笔记本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 并口 串口   带串口笔记本
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   ibm 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电脑 串口   惠普笔记本 串口   pcmcia转串口   pcmcia转串口卡   串口   串口通信   串口硬盘
串口调试助手   usb转串口   串口调试   串口服务器  argosy 串口卡   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笔记本电脑   带串口的笔记本
带串口笔记本   笔记本 并口 串口   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   ibm 笔记本 串口 标准串口(9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