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电的

楼主(2005-07-18):
我厂电晚间为何会伞

网友A:
说清楚点。

楼主:
电灯会偶尔闪烁其辞 电动机部分就失压保护了

网友B:
电压不稳,检查线路

网友C:
应该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象楼主这样的情况,如果是低压供电,那么线路上应该有大容量设备在运行的。

楼主(2007-02-27):
谢谢.找到了.是电容柜有问题

网友D:
电网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