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8):
各位大侠!变频器为什么不用转速反馈能稳定转速,矢量控制到底是什么样的东东?

网友A:
需要“扫盲”。看看《网上课堂》里的资料。

网友A:
另外还要纠正你一个观点。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的转速,可以不需要转速传感器反馈,这叫SLVC;也可以采用转速传感器反馈,又叫VC。后者比前者更好。能够获得更高的特性和精度。

网友B:
简单的说就是可以象控制直流机一样控制交流机!

网友C:
这个说法简单、精辟!因为矢量控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交流电机有直流电机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