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转232的问题

楼主(2005-07-18):
请教:USB转232的问题
 USB转232与S7-200,CPM1A,DVP,FX2N均通讯正常,FX2N+GOT940时,下载PLC程序正常,下载GOT画面时有时正常,但经常出现通讯错误(802-TIMEOUT),不知是USB转232电缆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谢谢

网友A:
用普通串口下载程序到F940时,也是有时会出错的,是不是F940设计有问题?

楼主:
请问2楼你遇到用普通串口下载程序到F940时,也是有时会出错的现象吗?

网友B:
用电脑自带的COM口与F940GOT通讯我还没有碰到这种出错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