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5-07-19):
各位大家好:
    小弟有OMRON的SYSMAC  C20P可编程序控制器,由于没有手册,不会使用PRO15手持编程器。麻烦哪位大哥帮帮小弟,我的邮箱zhangxu009001@163.com

网友A:
1、编程器的面板
编程器的模式:编程器共有三个模式供选择
编程(PROGAM)模式——PLC处于停止状态,此时可以进行用户程序的写入、修改、清除内存,以及程序检查等针对程序的操作。
监视(MONITOR)模式——PLC处于运行状态,输入输出的处理同运行模式一样。在这种模式下可实现CPM1A的运行状态的监视,接点强制ON/OFF及定时器/计数器的设定值/当前值的修改,通道数据当前值的个修改等等。主要用于系统试运行调整。
运行(RUN)模式——用于PLC的运行状态。这种模式下,可进行CPM1A的运行监视,但不能用编程器来修改接点的强制ON/OFF及定时器/计数器的设定值/当前值。
*当PLC上不加编程器时,通电后PLC自动处于RUN运行状态下;当PLC上加有编程器时,PLC的工作方式取决于编程器上的工作方式选择开关的位置。

PLC接通电源后,编程器上显示出PASSWORD“口令”字样,按CLR +  MONTR键后,该口令消失,再次按下CLR键,屏幕上显示出地址0000,然后方可进行各项操作。

楼主:
能给份SYSMAC  C20P的手册么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B:
可以去OMRON网站上找找!!
地址:www.omron.com.cn

网友C:
我这里有C20和C20H的。要的话加我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