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9):
有这样一个状况:

开始时,是经过变频器供电, 频率为25赫兹。
由于负载增加,频率需要增加到50赫兹,且切为电网供电。

这个过程需要先把变频器频率升到50赫兹,然后切换呢?还是可以直接切换?

在切换过程中,除了要注意:相位一致(相位比较器完成)和一定时间的延时(时间继电器完成)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切换时必须要在变频器停止输出时方可切换,

网友B:
引用:三台水泵,要求按压力大小调节速度。方案是顺序启动,当第一台变频调到最大仍不能满足时将该台切到工频(普通直接运行方式),变频器这时去启动第二台泵。以此类推,降速也类似。有人告诉我当变频切到工频时会有危险,理由是可能因为变频器频率和工频频率相位角产生较大电流冲击导致主断路器跳闸。我认为当切除时留有时间间隔是不会有问题的(先断开变频输出侧接触器,再接通直接工频侧接触器,虽有暂时断电时间,但不会出现停机直接启动的电流冲击)。

网友C:
需要先把变频器频率升到50赫兹,然后切换;
直接切换的话你如何能保证相位一致;

网友D:
又不是并网!是先切断变频器,再接到共频上,如果不把变频器先调到50HZ可能有过大的冲击,所以还是先调到50HZ再切换!即使调到50HZ时,电机相位也和电网不一样啊,毕竟这块控制装置还有相位滞后啊!

网友E:
这回该我搬个凳子,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