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PID控温

楼主(2005-07-19):
我在做一个控制水槽温度的项目,精度要求0.15度。要用专家经验的模糊PID控温方法实现控制。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吗?期待交流!EMAIL:maokai064@163.com,QQ:371318104

网友A:
呵呵,这么先进啊,搞上模糊控制了
你是怎么控制,上位机自己编程搞模糊控制算法吗,难度是确立隶属度函数
如果用PLC,用LAD和STL编程搞模糊控制,我没试过,总感觉是用一个笨的东东(PLC语言比高级语言C++还是差很多)去实现先进算法,如果有的PLC自带有模糊控制算法的包或库可直接拿来用就好了(象MATLAB那样),不过听说某些芯片,象DSP芯片什么的,可以做这种复杂的控制算法。
顺便说一句,我原来是搞神经网络和智能控制的,可在工业上搞工程发现,大多数用的还是传统的PID,甚至是PI控制,理论总是领先于实际啊,呵呵

网友B:
难度很大呀

楼主:
是的,用上位机编程搞模糊控制算法。我们这个项目用传统的PI控制很难实现的,由于温度要求精度高,现场情况复杂,容器之间热传导的问题,连续控温费时,很难达到温度均匀。

网友C:
用软件滤波法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D:
因为plc的运算速度比不上个人电脑的cpu,所以虽然算法可以在plc上实现,
但因为plc速度跟不上,所以输出响应跟不上,算法好也没用.

网友E:
请问那里可以找到pid算法的程序,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