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5-07-19):
有一台三菱FX2N—128MR,发生了故障,维修时发现电源上的一个厚膜4820坏了,其余部分未见异常。
逐个检查输出点,输出继电器均能吸合,但后来发现一个现象:
(1) 采取强制输出的方式,从Y0~Y44均能正常亮,但当他们全部亮时一旦将Y45强制输出时,则所有的输出点均熄灭:
(2) 改变强制输出的顺序的方式,从Y77~Y23均正常,一旦将Y22强制时则全部输出灯均熄灭,且PLC上PROG。LED指示灯闪烁。
总之,当强制输出的总点数达到33个点时,PLC的全部指示灯熄灭。
难道FX2N—128输出总点数超过33个,PLC就带不动吗?
不太明白,请知道的大侠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PLC正常时FX2N—128MR的Y0~Y77共64个点可以全部强制输出;

网友B:
估计plc 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差~~~特别检查5v电源输出是不是稳定或电压下降比较大!

楼主:
   已查出原因,是开关电源中一个电容C19,25V/1000uf的电容,其值只有25V/864uF,更换成电容后;C21原为47uf变成了20uF,后换成了220uF/50V,就可以全部强制输出。

网友C:
呵呵?元器件问题?电容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