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7-19):
各位大虾,学生有个问题,富士变频器加上电位器进行调速,为啥一起动就生到最高速?不知哪个参数设的不对?请赐教.

网友A:
频率给定参数

网友B:
加速时间

网友C:
[推荐]
可能用了闭环反馈了,把它关闭试试

网友D:
检查电位器及接线有没有反了,还有操作模式及频率给出定参数

网友E:
看变频器是什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