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9):
请问在wincc 点击一个按钮时,弹出登录 对话框,怎么做啊

网友A:
组态手册2上有详细例程,照抄即可

网友B:
1. 用户登录事件
{
#pragma code("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PWRTLogin('c');
}

2. 注销登录功函数
{
#pragma code("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PWRTLogout();
}

网友C(2005-12-26):
我想调用“PWRTLogin(‘c’),在登录成功后触发弹出一个画面,那么我应该接着如何写程序呢?

网友A:
判断pwrtlogin函数得返回值 ,然后根据返回值调用openpicture函数

网友C:
是的,我是这样做的呀,不过我这样判断返回值可以不呀,
if(PWRTLogin ( '1' ))
{OpenPicture("screen.pdl");
}
不好意思我是菜鸟,请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