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9):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步进电机是一种离散运动的装置,它和现代数字控制技术有着本质的联系。在目前国内的数字控制系统中,步进电机的应用十分广泛。随着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的出现,交流伺服电机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数字控制系统中。为了适应数字控制的发展趋势,运动控制系统中大多采用步进电机或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作为执行电动机。虽然两者在控制方式上相似(脉冲串和方向信号),但在使用性能和应用场合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现就二者的使用性能作一比较。

一、控制精度不同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3.6°、 1.8°,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0.72 °、0.36°。也有一些高性能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更小。如四通公司生产的一种用于慢走丝机床的步进电机,其步距角为0.09°;德国百格拉公司(BERGER LAHR)生产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其步距角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1.8°、0.9°、0.72°、0.36°、0.18°、0.09°、0.072°、0.036°,兼容了两相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步距角。

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由电机轴后端的旋转编码器保证。以松下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为例,对于带标准2500线编码器的电机而言,由于驱动器内部采用了四倍频技术,其脉冲当量为360°/10000=0.036°。对于带17位编码器的电机而言,驱动器每接收217=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即其脉冲当量为360°/131072=9.89秒。是步距角为1.8°的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的1/655。

二、低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振动频率与负载情况和驱动器性能有关,一般认为振动频率为电机空载起跳频率的一半。这种由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低频振动现象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非常不利。当步进电机工作在低速时,一般应采用阻尼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比如在电机上加阻尼器,或驱动器上采用细分技术等。

交流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三、矩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转速时会急剧下降,所以其最高工作转速一般在300~600RPM。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即在其额定转速(一般为2000RPM或3000RPM)以内,都能输出额定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为恒功率输出。

四、过载能力不同

步进电机一般不具有过载能力。交流伺服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以松下交流伺服系统为例,它具有速度过载和转矩过载能力。其最大转矩为额定转矩的三倍,可用于克服惯性负载在启动瞬间的惯性力矩。步进电机因为没有这种过载能力,在选型时为了克服这种惯性力矩,往往需要选取较大转矩的电机,而机器在正常工作期间又不需要那么大的转矩,便出现了力矩浪费的现象。

五、运行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出现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的现象,所以为保证其控制精度,应处理好升、降速问题。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六、速度响应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一般为每分钟几百转)需要200~400毫秒。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以松下MSMA 400W交流伺服电机为例,从静止加速到其额定转速3000RPM仅需几毫秒,可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综上所述,交流伺服系统在许多性能方面都优于步进电机。但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也经常用步进电机来做执行电动机。所以,在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控制要求、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选用适当的控制电机。

-----------------------------------------------------------------------------

回复: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kdrjl发表评论于2005-7-19 21:00:11

“绿水家园”,好天然的名字。山清水秀很迷人。

我在这里找到了我需要的东西。很感动,所以留言表示感谢。以示敬意。

在我的专业里,有一个伺服系统,许多的人都建议我采用步进电机做执行器的方案,可是我观察进口的各家同类执行器,均采用的是伺服电机做执行器,这里面的原因始终不明,鬼子也很聪明的,为什么无一人使用呢?换句话说,伺服与步进它们之间的比较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需要去查找资料作比较。困扰我多时了。

呵呵,绿水先生已经总结了。而且很是精练。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的命真好。

这个博克真好。谢谢。

网友A:
我们单位用过几套步进电机的系统,用来自动加色母料的装置,但都用得不理想,经常发生过载等故障,开头还修理,但是都难以彻底修复。最后只好甩开用手动加料了。

楼主:
我的同事告诉我,这个内容的讨论在中国工控网上争论的好凶呦。过去看了看,真得如此。但是从中看到了一些偏激的观点。很过瘾。说实话,在争论的时候,我也喜欢偏激。但是,通过在工控网上的浏览与学习,我发现控制门类、学派的不同、现场工艺的不同,所选择和设计的方案与控制对策千变万化。没有什么不可能,也没有哪一种形式覆盖全体,包罗万象。楼顶的总结,就是在区别一些看似有共性的东西而其中的个性。这就为我们在选择方案、控制对策而提供参考。
步进和伺服都可以做工控现场的执行器。许多场合,是可以任选其一的。但是,这两个东西由于存在自己的特点,有些场合,只可必选其一。因此比较它们、总结他们的特点非常之必要。

网友B:
出差去了很长时间,没机会和时间上网。中华工控网增加了一些好东东,真不错,一定去仔细看看。关于步进电机和侍服电机等一直有很多不够清晰的问题困扰,以至于在项目设计中不敢应用。

网友C(2006-06-27):
好文章,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