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0):
本人刚学习PLC,不知道模拟量怎么输入PLC,比如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等模拟信号如何输入PLC。

网友A:
这个你要用模拟量模块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你就去买有专用的模块的

网友B:
用A/D模块;

网友C:
NKS压力传感器可以直接接到PLC上,温度传感器要先接到温控器上,再把温控器输出的开关量输入到PLC上!

网友D:
买专用的模块

楼主:
原来要买模块的啊?如果不买模块可以输入吗?如果用模块的话,要不要什么设置啊?

网友E:
可以呀,那就要做温控器和plc的通讯了

楼主:
楼上的你能说说如何做温控器和plc的通讯

楼主:
有没有人会啊?

网友F:
哎!一般的小温控器哪里会有通讯口呀!!

网友G: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啊,要通讯的话台达的温控器就很方便,有些品牌的PLC有专门的温度模块,可直接接温度传感器,其它模拟量的输入输出一般都是标准的模拟信号,比如4~~20mA,0~~10V等等。

网友H:
用 温控计  如果没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话

网友I:
4-2ma 的信号输入到专用模块上去

网友I:
4- 20 ma

网友J:
要是用西门子的PLC,直接接到AO模块上,再设置一下量程就行了

楼主(2005-09-09):
用 温控计  如果没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