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0):
请教,能不能直接用模拟量输出电压信号来控制伺服电机运行,用速度或转矩控制方式可以吗?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是要模拟量输出的模块的精度要和伺服电机的模拟量输入的精度要匹配。

网友B(2005-10-18):
当然可以,但是相应精度会有所降低。
我做过一个用摇杆控制的x-y平台。

网友C:
siemens 的S7-300 314C还可以进行SERVO-MOTOR的位置控制

网友D:
谁说不能精确定位的?!不要误导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