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0):
请问改变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参数可以增大步进电机的转距吗?我的驱动器是VEXTA的UDK5128N

网友A:
驱动器的参数可以增大步进电机的转距吗?
步进电机的转距取决于它的电流,如果你能改变驱动器的电流,你就能改变步进电机的转距.
但是改变也是有限度的.

网友B:
补充一点,双极性,单极性驱动方式.力矩也有差别,高压低压驱动的话,电机高速运转的力矩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