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0):
我用的是step-7 win v3.1,里面只有设置通过com1和com2口下载程序到plc,可我的编程线缆接usb口,如何设置呢?各位大侠,帮帮忙,在线等

网友A:
关于USB与S7-200下载
可用USB-RS232电缆转换,再通过PPI电缆连接S7-200,USB-RS232有驱动,STEP7 3.1至少SP2以上或STEP4.0更佳.速度更快. E-MAIL:BAUNT@163.COM

网友B:
用新版本的软件,支持USB口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