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

楼主(2005-07-20):
我现要用温度信号去控制空气的压力,请教各位大虾如何设计?具体情况:现有一个容器,通过气动隔膜泵向里面进料,我用温度传感器去测量容器内的温度,如果温度高于设定值,就要增加空气压力,从而增加进料速度;如果温度低于设定值,就要减少空气压力,从而减少进料速度。
   大家帮帮忙吧!多谢!

网友A:
要用pid闭环控制。具体怎样可详谈:myjkd@163.com

网友B:
采用PID控制仪表即可,请登陆www.bjbscc.com,或联系我,010-89713134,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