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指令

楼主(2005-07-20):
求用那条指令使数据区如d90转换成二进制类型?万急!!!谢谢各位!

楼主:
bin没用的!不行,

网友A:
我觉得应该用FLT指令

FLT D90 D15

把D10的BIN整数,转换为2进制服点数值,保存在D16,D15中。

请高手指教。

网友B:
原数据格式??楼主问问题真奇怪,DBIN??DINT??

网友C:
PID指令如何用,

楼主(2005-08-30):
例如D92中是16,二进制表示是00010000,怎么在用8个数据位如M100-M107表示各点的0,1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