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0):
求教!怎样实现在电脑上对plc实际生产流程的模拟,听说有软件,是真的吗?谢谢

楼主:
我接触的是FX1N-60MR

网友A:
"plc实际生产流程"
...什么意思,是指计算机监控程序吗??

楼主:
我是想把实际的生产过程通过plc来进行监控

网友A:
还是不明白你要作什么?
plc本身就是用来进行生产过程控制的呀!

网友B:
可以
请将具体硬件说一下
E_MAIL:zlzk867@126.com

网友C:
组态或自己编程

楼主:
我打个比方比如说生产过程中一些电机带动门的开和关,怎么样才能通过数据连线在电脑上,将实际运转的图象表示出来,一旦发生故障也能在办公室看到具体哪个出现了问题。

网友A:
自己编制监控软件。。。。。。。或使用组态软件。。。。。。。
没有现成的东西!!!!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不过我对组态软件从来没有接触过,以后还要请大侠们多指点一二。

网友D:
就是电脑仿真是吧。用LLT啊

楼主:
请问两位大侠GOT和LLT是什么?小弟见识比较浅,还望指教!

网友E:
用VB语言编程,然后通过串行或并行接口连接。

楼主:
这么多的好心人,谢谢了。

网友F(2008-01-09):
GOT-Graphic Operation Terminal,是三菱的HMI
LLT-Ladder Logic Tester,是三菱的梯形图程序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