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THLEY编程

楼主(2005-07-20):
请教各位高手,用VB编程电脑与KEITHLEY2700通讯,控制怎么做??请大家帮忙!!!

网友A:
老早以前做过,现在记不大清了,我用的KEITHLEY2000,支持SCPI命令,这些命令的格式在说明书上有的,是一些清除,查电流,电压等命令,我先用VC写的,成功后转用VB写,老是不成功,后来发现是SCPI命令后面少加了个类似于C中\n的命令,可惜现在原程序不在了,否则可以给你贴过来,呵呵,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