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0):
现在工艺要求:阀门先开一半,过一段时间,全开 ,再过一段时间,关一半,最后,全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该如何选型啊?

网友A:
如果是控制进料或出料,可选用两段式气动球型切断阀.阀门可控制一个中间位置.KTM有。

网友B:
用三位两通电磁阀,用PLC或继电器控制。

网友C(2005-08-21):
用一个调节仪表与一个电动阀门就可以了,在仪表上设置一下程序。
MSN:wenbitong@msn.com
QQ:22674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