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0):
我公司有一反应釜搅拌电机温升厉害。表面温度90度 。功率为30千瓦。负载并不是很重,变频器是森兰的,设定频率为45赫兹。电机都烧了两次了。请教各位高手是何原因?

楼主:
补充说明:电机运转是电流为40~50安培。

网友A:
电机温度太高,表面温度已到90度,频率为45HZ并不算低,就算另接风机,也难以解决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加大电机功率才是!

网友B:
电机的绝缘等级?如何冷却?

网友C:
变频器陋也,输出协波太大!

网友D(2010-07-05):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陋也,输出协波太大!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