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0):
请教各位大侠:
    交流伺服+光栅尺(还有运动控制器)怎么构成全闭环控制系统。
    如果有案例的最好!
    急急!

QQ:8214098
Email:Feilenker@163.com
       tanmingzhi@epohnc.com

网友A:
伺服本身就是全闭环控制.

网友B:
伺服电机本来是全控制,你是用在什么机器上。

网友C:
本人曾做过,但调试困难,且与机械系统的性能、工作环境温度关系密切。
一定要注意飞车喔!

楼主:
现在这种控制方式共以下几种方案:
 1>。光栅尺反馈给伺服驱动
 2>。光栅尺反馈给CNC
 3>。光栅尺+伺服编码器 反馈给 CNC
 4>。楼上的伺服本身只能说得上是半闭环啊

楼主:
1>,2>,3>情况我知道都能行,但是不知道哪一种模式最好
从理论上来说呢:1>控制最简单 2>,3>,只能用模拟电压控制
                         3>。精度与稳定性最好,但也是最复杂的

楼主:
交流伺服本身的编码器又分为:增量式与绝对式,区别也比较大

楼主:
hwy2000168  兄台:
你是采用了,我上面说得那一种模式啊。
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D:
说的都很好。但想实现全闭环还需系统支持,2响应速度要快,3环境温度要保持做好信号接收这一环节是很重要的。

楼主:
1。系统是什么:CNC(如西门子802D)或者是工控机+运动控制卡都行啊,不是系统支不支持的问题,而是你利用了他的这种功能没有。
2。速度: 这对于现在的系统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电脑,CNC等)。
3。温度的话,我的设备上已经有两个空调,且要求车间为恒温,所以也没有问题。
我就是不知道最后真正做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子的。
有哪位哥们做过的,请指导,谢谢!

网友E:
运用Lenze伺服控制器
运用Lenze的93EP伺服控制器,将光栅尺的星号直接接入伺服控制器。运用简单,易操作。刚刚在磨楔机上运用过,效果很好。

E_mail:gwbhz@hzsun.net

楼主:
gwbhz:
    兄台,您好!您是用了我上面说的第一种方案吧:光栅尺反馈给伺服驱动。
我想问兄台几个问题:1>。实际上您设备的精度可以达到5u以内吗,包括反向。
2>。您是用来哪个的光栅尺。
3>。调试复杂吗?
4>。您是用CNC还是用运动控制器来控制伺服的呢?
谢谢!因为我现在正在拿方案,还没有做过,想知道到底哪个方案更好一些。

网友E:
1)光栅尺是用的海德汉LS176
2)精度跟你的减速比和你的齿轮间隙均有关系。一般驱动的误差是1/5000。
3)Lenze的调试比较简单,它的运算和程序是做在驱动器内部的
4)伺服是由siemens的S7-300来控制的

网友F:
我现在用VenturCom的RTX4.3.1在Windows NT系统下做全闭环,不过在RTX环境下数据采集卡(PISO-ENC600 6-axis 32-bit Encoder Card)的驱动不知道如何写,哪位大侠能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