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0):
我是调试安装电源设备的,再有一次再调试过程中,我发现电源的地线和零线是通的,请问如果这样接电的话可以吗,如果不行,会带来什么后果,请大家教教我啊,

网友A:
其实TN-C-S系统零地线能就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TN-C-S系统零地线能就是通的!
大哥能不能具体说说啊,我听别人说零火是不能接再一块的 ,不然会烧东西,为什么了??

网友B:
不可以的~
一般变电所供电变压器三相线输出叫相线,同时变压器中心点引出来的线就叫零线!这样组成三相四线.
另外为了安全保护在变压器中心点同时接地.如果接地电阻非常小的话你小的用电设备可以用,如果设备功率大的话就非常危险了.另外你肯定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器~不然你试验不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出手相教,但是如果接再一起的话,会带来什么后果了??

网友B:
如果接地电阻大的话 或回路不好的话 .就有触电危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调试安装电源设备的,再有一次再调试过程中,我发现电源的地线和零线是通的,请问如果这样接电的话可以吗,如果不行,会带来什么后果,请大家教教我啊,

以事论事,象楼主这种情况,没有任何问题,只要你的设备接地良好,一点问题也没有,但站在安全角度看是不可取,问题是楼主的设备的零线与地线已经接在一起了,确定只有它们接在一起不足为患,权当保护接零好了吧,呵呵
 不推荐楼主这样做,但是很难查出原因的情况下就用吧,没事,呵呵请指教

网友D:
在大电流接地系统中零线和地线可以公用,在TN-C-S系统中变压器出线端零线和地线是同一根线PEN,但PEN一经分离成PE和N线后,就不允许再合并,进终端设备箱时还得对PE线重复接地!

网友E:
对了,我顺便问一下中性线该怎么接呢?

网友D:
直接进触保器的N端进线,触保器的N端出线接过渡铜牌,所有馈线的N线接在铜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