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0):
哪位朋友知道如何准确测量接地电阻?

网友A:
使用接地电阻测量仪

网友B:
钱少的话可以买手摇的,抗干扰能力低一点,钱多的可以数字式的。

网友C:
如果没钱买表的话,可以去查土壤电阻率,再看看你的接地体有多长.算一下.
土壤电阻率在新建筑电气图集做有.

网友D:
什么样的地段电阻率低,我单位经常做接地电阻

网友E:
那得用专用的表,叫接地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