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32C口转USB?

楼主(2005-07-21):
有没有232C口转USB的,与USB转232C口的是否通用?

网友A:
老兄,没听说过哦。虽然都是串行的。倒过来如果不考虑速度理论上似乎可以,但是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B:
晕;
RS232通讯速度只有19.2K;
USB可达几百M;
就算能转换的话转出来的USB口速度不能超过19.2K,有意义吗?

网友B:
如果是NOTBOOK没有USB口的话,请购买PCMCIA卡转USB口,可转出4个;
台式机的话请购买PCI接口转USB口,可转出4~8个;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而且价格都比较便宜。一两百而已。

楼主:
是这样的,PLC离我的计算机有十几米远,而PLC下载端口是USB接口的,如果直接用USB的延长线,不知长度是否支持。

网友A:
理论上十几米没有问题。实际没有试过

网友B:
USB延长十几米没有问题;
除非周围的干扰比较大的话可能不行;

楼主:
232c接口的能支持15米,在一些资料上说USB只能支持5米,心里没底,现在又不能试,怕到时候手忙脚乱

网友B(2006-03-17):
引用 网友C:
我司有请登陆公司网站:www.cwx168.com

你司有RS232转USB口?
不要乱跟贴;

网友D:
可以,型号是CS1W-CIF31

网友D:
OMRON有,CS1W-CIF31,USB转232的

网友E:
速率降低至2400·1200 80米我试过没问题,十五米是19200 的标准 注意做好屏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