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5-07-21):
我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电机实现翻盖功能,由于步进电机电流较大发热导致接头处导线烧焦,电机驱动器上有电机FREE端,可不可以在电机不工作的时候使电机FREE,这样省电又不会电机过热,有这样做过的朋友吗?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能不能用FREE端口我不知道但是,线头烧焦可以用改线,或者其他方法先解决一下

网友B:
可用FREE端口,即驱动使能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