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1):
1.它上面有两个VR旋钮到底么样用?我没有使用说明书?谁有多余不用的,寄给我,交个朋友

湖北黄石汇隆化工磷肥厂 王敏  435005

2它和PLC之间的编程电缆是什么型的

可以加我QQ,大家交流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1、这是2个模拟量电位器,数值0~255;对应的数值存在D8030及D8031;
2、电缆SC-09;

我公司网上有实物图片可浏览;

网友B(2005-09-03):
这是2个模拟量电位器,数值0~25,5秒;对应的数值存在VR1对应D8030,VR2对应D8031;
类如:
    LD M8000
    MOV D8030 D0
    LD X0
    OUT T0 D0
    LD T0
   OUT Y0
时间继电器T0的时间就变为0~25.5秒了,Y0就变成了0~25.5秒以后才有输出.D8031也是如此.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