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1):
老师让我们做一个对plc、dcs进行数据采集的方案,基本情况如下:
plc有的是数字信号,有的是模拟信号,没有上位机。
dcs大部分已经用wincc、intouch等进行了采集、监控。
其中:plc/dcs分布地域比较广,涉及多个车间。
要实现多个管理层客户端能实时查看这些生产情况。

我的初步方案是:
利用组态王作为各分厂的前端采集系统采集各plc与dcs数据,
对于模拟信号的plc用数模转换模块进行转换。
组态王上面一层采用实时数据库,记录基本生产数据,实时
数据库再将部分关键的、汇总性的数据导入关系数据库,以便统计分析。
但是对于数据展现到底是直接用组态软件的web发布功能,还是实时数据库
的数据展现工具,或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还没有定夺。

请高手们评判一下方案的可行性,及问题所在!

网友A:
还没接触到这么复杂的系统呢!!要求好多啊!!

楼主:
高手们,出招吧!
哪怕是批评几句也好呀!

网友B:
你说的是满复杂,但似乎你说的有些思路不清晰。
PLC是什么品牌的,有多少套
DCS呢!

网友C:
表述的不太清晰,其实你的要求就是目前大多数DCS、PLC厂家的多层结构,底层车间级采用各套独立的PLC、DCS系统完成各自功能,然后将各个PLC系统通讯或利用PLC的组网功能联网后通讯进入上一级系统,DCS系统同发处理。上级可以用通用的监控系统或某一套DCS系统的控制系统完成实时数据的采集功能。对于管理层客户其实就是目前的SIS系统的功能,随便找一家SIS厂家来作,非常简单的。
整个工程的关键就是各个厂家系统在互联时可能会十分困难,可以简化一下,就是上级就是管理层,这样在PLC/DCS通讯进入时就设定为单向通讯,管理层就用DCS或WinCC等软件带一堆客户机就解决了,但是还是怀疑是否能做到所有PLC都能通讯成功,特别是古董级的产品,如果解决了PLC通讯问题就可以保证能完成所有功能

网友D:
支持4楼的看法。

网友E(2005-09-09):
你说的太复杂了,其实这个课题很简单,你把你的DCS及PLC的型号再说一遍,可把你的邮箱告我,
---------------------------------------
bocz001@yahoo.com.cn
------------------------------------------------------------------------------------------------------------------------
与同行共勉,振我大中华之工控事业!!!!
尔等有何不解,可报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