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1):
各位!!!!!!!!!!!!!!!!!!!!!!!!!!!!!有谁知道欧姆龙的MPT-002跟CPM1A的连接线制作图.想自己搞跟,为了剩几个银子,实在是没办法啊.

网友A:
MPT002有4个型号,其中2个型号只有一个COM口,为RS232C;与CPM1A连接的话需要一个CPM1A-CIF01的模块;
另外2个型号除了有一个RS232C外,还有一个专门用于与PLC通讯的外设口,要使用专用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