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1):
哪位大哥做过s7-300的双机冗余呢?能不能告诉我如何做吗?如何配置?同时还要接上位机,上位机也是双机冗余?
 谢谢了

网友A:
2个315-2DP加冗余软件,I/O点用IM153冗余组接口,上位机看你的需要一台也可以的。

网友B(2006-10-07):
功能块怎样解密。

网友C:
关于做s7-300的PLC双机软件冗余的注意事项:

一. 3条通讯链路,主CPU与从站通讯链路(PROFIBUS 1)、备用CPU与从站通讯链路(PROFIBUS 2)、主系统与备用系统的数据同步通讯链路(MPI 或 PROFIBUS 或 Ethernet)

二. 软冗余系统中的ET200M从站必须使用带有有源总线模块(Active Bus Module)的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