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零线断掉

楼主(2005-07-22):
有一个例子,帮我计算一下电压值:有一栋三层楼,每层接一相,每层接两个灯,灯的功率为100W,当总零线断掉的情况下,第一层不开灯,第二层开一个灯,第三层两个灯全开,请问:第一,第二,第三层的电压分别为多少?怎么计算的?谢谢。

网友A:
按你的意思,灯是单相的,一端接相线,另一端接零线。
当总零线断掉时,所有的灯都不能亮。每层电压都是220V。
你这是什么回事?是考试题吗?

网友B:
脑筋急转弯?

网友C:
一层380二层约253三层约127
不知对吗

楼主:
谢谢你们的关心。这是道习题,答案是380,345,35V ,我怎么都算不到这个答案,所以想请教你们。

楼主:
原题是这样:某建筑物有三层楼,每一层的照明分别由三相电源的一相供电,电源电压为380/220,每层楼装有220V,100W 的白炽灯两只,当第一层电灯全部关闭,第二层电灯全部开亮,第三层开了一只灯,而电源中线因故断掉的情况下,第二,第三层的两端的电压各为多少?答案是345V,35V  。你们知道怎么解吗??

网友D:
请问是什么电压?对零线电压 吗?

网友C:
我看这个题本身也不对
第二层电灯全部开亮,第三层开了一只灯,而电源中线因故断掉的情况下,第二,第三层的两端的电压各为多少?答案是345V,35V  。你们知道怎么解吗??
第二层电灯全部开亮,应该电压底。

网友E:
我的计算:第二层 127。2v        第三层254。4v

网友C:
楼主的原题与帖子的主题有误

网友F:
有没有实验过

楼主:
更正:某建筑物有三层楼,每一层的照明分别由三相电源的一相供电,电源电压为380/220,每层楼装有220V,100W 的白炽灯两只,当第一层电灯全部关闭,第二层电灯全部开亮,第三层开了一只灯,而电源中线因故断掉的情况下,第二,第三层的两端的电压各为多少?答案是35V,345V  。

楼主:
谁有能力做实验的?我经常遇到零线断掉,楼层电压变为300多伏的情况,难道你们在生活中没有遇到过吗?我想上面的答案是没错的,只是不知怎么解。有哪位会解的,请帮帮忙。

网友C:
楼主,这个题是哪儿的。
在我看来,它如果正确,是因为三楼灯泡达到白炽状态时,电阻增大的缘故。
而二楼只是微亮,电阻小,且又并联。

网友C:
这个题是很难计算的,当零线断电瞬间,三楼电压254.4;二楼127.2;

网友G:
其实,对于这个题目的计算,我还真的不会。但是楼主公布的答案应该是正确的。从答案中也可以看出,总零线断了以后,对电器设备的危害。我好象记得是:负荷的一相负载,将会电压升高,负荷小的会电压降低,,,所以,总零线断开,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C:
但随着时间的摧移,三楼电阻逐渐增大,电压也随之增高,直至烧毁灯泡,电压变为380V。

网友H:
大学电工技术里面的一道习题,时间长了,基础不行了,将近10年了

楼主:
没错,是教材的一道习题,一开始我也觉的答案有错,不知有没有会解的,公布一下解题方法。

网友A(2005-08-25):
呵呵,眼大睇过笼。不好意思。细看这题目,其实不难,要是4年前,我十五分钟就可以搞电。
现在用了十分钟分析题目,复习了半个钟三角函数,再用了1小时演算,终于算出来了。
其实很容易,求出零线上电压"un"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由于总零线断开,所以不是0了,不过要求的是"un"的向量。un=380*((3^0.5)/3)*cos(@+150)
那么一层两端电压为u1-un=380*((7/4)^0.5)*cos(@+a)了,有效值为336.06V;二、三层分别为u2-un、u3-un,有效值分别为127V、254V。
注意是向量计算。由于书写复杂,这里不好写。只写结果。

网友A:
如果只求2、3层的两端电压就简单得多了。设电灯电阻为R,3层电灯的电流有效值为I=380/((3/2)*R)=253.3/R;3层电灯两端电压为U3=I*R=253.3A;2层电灯两端电压为U2=I*(R/2)=126.7A。
由于第1种解法按380/220=3^0.5的比例计算的,所以结果会有一点点偏差。

如果有会用CAD的朋友,在图上画一下向量图,再量一下长度就可以求出结果了。
因为有这些计算,我可以说,楼主的答案有问题。